T40的机器 跑87 常规处理还不行

楼主(2010-07-28):
T40  的 机器     首先 机器有轻微的返潮    一点都不严重   起初故障 是  跑码87   在论坛里查了之后  发现是安全芯片的问题     我就刷了一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  然后把安全芯片拿掉了 可是处理过之后还是把不行    现在跑码  dF   而且 好像和以前一样挡在同一个位置  我把原来的资料刷回去 然后把安全芯片也拿掉 跑码 85  那说明免安全芯片的BIOS 没问题  再次刷一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 还是 DF   跑码df   好像还没到内存  求助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我已经换过南桥  换过北桥了
各位师傅 我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    经验证BIOS没问题  资料也没问题   跑DF 确实是过了 安全芯片     df的意思是 没有系统时钟 和系统数据信号  (SM—data。sm—clk )在内存上 测量到 电压只有 0.45v   正常的这是3.3 v   跑线路以后发现是   U49坏了   到此为止这个机器搞好了  衷心感谢各位老师给我的帮助

网友:
85我个人感觉应该是LPC电路部分问题,你看了时钟电路的频率了吗?H8和IBM芯片的LPC都要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的BIOS不对呀,我以前弄过这样的刷了就好,再换个BIOS试试

网友:
好   我正准备换个BIOS芯片       另外不是跑  85 刷了免安全芯片的BIOS 以后 跑DF   85 是没刷BIOS以前 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