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笔记本上不了网

楼主(2010-07-28):
今天朋友拿来一台 联想 型号:(天逸F41A)笔记本,叫我帮他看看上不了网,我用gho系统光盘帮他重装了系统还是上不了网,我打开网上邻居只有 无线连接和1394连接 只有这两个连接没有本地连接。我再打开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网卡驱动,网络适配器没有打上?号说明网卡驱动已经装好,我再点击网络适配器发现只有1349 和无线网卡只有这两个设备,是不是应该还有个本地网卡设备,我又换一张gho系统光盘再重装了一下系统,网络适配器还是没有本地网卡设备,只有1349 和无线网卡只有这两个设备 ,网卡接口上面绿色指示灯 不管插不插网线都是亮着的正常吗?   请大家指点一下,是我的网卡坏了还是网卡驱动为装好所致。

网友:
这个是你的网卡坏了,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是雷打坏的,就麻烦了,有的换了网卡后,能认得到网卡,就一直打叉了,换了网桥也不行,那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别再怀疑软件了,从硬件开始入手吧。

网友:
网卡坏了把 插上网线网卡灯会亮不会啊

网友:
把BIOS恢复一下默认,如果插上网线灯不亮或还是提示网线未插入,那可能就是你板子的事了。隔离器,网卡,接口,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一切和网络有关的东西都有可能

网友:
首先不能盲目,你问下客户什么时候不能上网的,还有,客户是最好的帮手哦,你问问看他动哪了,就好下手了。。

网友:
他说是被雷打过后上不了网的,是不是网卡坏了,如果是网卡坏了直接换了网卡可以吗?网卡大约多少钱啊

网友:
先换个网卡, 不行 的话看南桥是否坏了

网友:
笔记本的网卡可以拔插吗,还是焊在主板上面的?

网友:
是焊在板上的啊   你不是维修的吧

网友:
我是搞家电维修的,我是想自己拆开维修看看。一般情况是不是网卡芯片坏的几率比较多啊?谁知道网卡芯片型号是多少啊?

网友:
网卡芯片先换一个不行就要看下南桥了

网友:
网卡坏了吧!这阵雷多,网卡最易坏了

网友:
网卡芯片99%坏了,这种情况我见多了,换个新的网卡芯片再说
我只是想尽快把“弃门出击”这个号练到“初学乍练”,我就满足了,把借来的号“雪人化了”还给朋友

网友:
我网卡芯片换了,电脑右下脚弹出发现以太网,插上网线电脑右下脚弹出现在以连接上。但是还上不了网,我打开网上邻居属性查看只有发送数据没有接受数据,请问大家只是那里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被雷击笔记本上仔细看了一下网卡芯片CM5906MKML发现上面被烧了一个窟窿而且芯片温度很烫。我把网卡芯片换了,电脑右下脚弹出发现以太网,找到网卡了,插上网线电脑右下脚弹出现在以连接上。但是还上不了网,我打开网上邻居属性查看只有发送数据没有接受数据,我在你重装系统 时到正在扫描PCI设备就会死机。我换了光盘也是一样重装系统过程会死机请大家指点这是那里损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联想 型号(天逸F41A)笔记本被雷击上不了网,打开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找不到网卡,我重装

系统 还是找不到网卡,我拆开被雷击笔记本上仔细看了一下网卡芯片CM5906MKML发现上面被烧了一个窟

窿而且芯片温度很烫。我把网卡芯片换了,电脑右下脚弹出发现以太网,找到网卡了,插上网线电脑右下

脚弹出现在以连接上。但是还上不了网,我打开网上邻居属性查看只有发送数据没有接受数据,此时我在

重装系统时安装到正在扫描PCI设备就会死机。系统无法完成安装,我换了光盘也是一样重装系统过程会

死机, 在没换损坏更网卡芯片之前还可以正常重装系统。请大家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