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

楼主(2010-07-28):
ASUS的BIOS大家一般是在官网下吗?还是就在论坛下?我在官网下的都有BIOS密码,在论坛下了几个也有密码的,有谁知道密码是什么吗?

网友:
华硕的bios在官网上一般都提供两个以上不同的版本,你可以分别试试

网友:
你上驱动之家下载看看,华硕一般也没有密码,你主板什么型号的。

网友:
有的本本专门有芯片存放密码的,一般新刷的BIOS应该是没密码的。

网友:
F3TC的在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1375下载的,官网下的也有密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老师,他说的情况是真的。我也遇到过,当时是同事修的机器,在论坛里下的和官网上下的都有密码。不过后来发现官网上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刷另一个就ok啦!华硕的机器有时在正常使用中关了机再开就会要密码。听人说这个密码好像是厂家的初始密码。

网友:
没见过官网下的bios还有密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初始密码是什么呢?

网友:
有初始密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