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触发

楼主(2010-07-28):
有一主板不能触发,测得开关针有4.7V,IO是8718F-S,待机时测得IO75角有4.7V电压,此角和开关相通,76角有4.7V,和绿线相通,待机时IO很烫,短接开关,测得IO75角有4.7到0V变动,但是76角没有4.7V到0V的跳变,所以没有把绿线拉低,不能触发,是不是IO坏了,还有请问此IO  8718F-S 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可用哪个型号的IO代换?强制能开机的,其它COMS电路正常的,晶振在压差,强制开机时IO超烫的

网友:
可以用8712F-A 代换,能点亮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的时候IO很烫 那么肯定就是他坏了  8718F-S的换  不用管什么版本【除了GA专用】

网友:
用8712F-A 代换

网友:
当然先要把IO给换了

网友:
把IO先找旧的换上看看,应该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