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epson me300

楼主(2010-07-28):
打印机我是用连供他是一体机。。我用黑白复印是没有办法印出黑色的字本。。而我彩色文档复印就可以复印出黑白文档。。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要清零啊。。要是的话那里有软件?

网友:
163disk.com_epson me300清零.rar
我没机子试。你自己试下

网友:
清零是廢墨值满機器鎖機不給用做歸零動作,打印有问题表噴頭有墨孔不出與清零無關,彩色复印有黑色是三色混一起的黑色,不是黑色噴孔噴出的,你的问题应该是黑色匣内压力太大或喷头汽堵造成的,严重就是黑色墨室喷嘴片封胶列开

网友:
黑头不出水,你用黑白复印的时候不用彩色墨水,只用黑色墨水,所以就白纸,你用彩色复印出来的黑色肯定不是纯黑色,而是用三色合成的接近于黑色的其他颜色。

网友:
这个故障,还没有见过.看看怎么回事了.

网友:
shuqiguo
的帖子
同意故障原因为如此

网友:
我建议换套连供,
你的问题就是黑色不出。这机器弄过也是不出黑色。。换连供OK

网友:
黑色喷头堵了 复印的时候扫描的黑色是有RGB混合而成的 不是标准黑色 所以 也是用其他颜色合成的 所以复印大字的时候有时候会变成褐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