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ICH_VRMPWRGD的疑问

楼主(2010-07-28):
通过上面三副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VRM发出的VR_RDY电源好信号到南桥ICH_VRMPWRGD的几种演变形式。

我想问的是:
1、持嘉965电路中,vr_rdy、slp_s3、vcore三个信号都加在三极管q323的基极,slp_s3、vcore这两个信号是如何影响ICH_VRMPWRGDR的产生?
2、q341和q341 d极的vr_rd引入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
1.vcore是电源,当他没产生的时候是又VCC3提供高点平使得Q323导通,ICH_VRMPWRGDR
为高,只有当slp_s3为底的时候,ICH_VRMPWRGDR才为底。
2vr_rdY的作用就是在slp_s3为底的时候,Q323截止,于是Q341导通使得vr_rdY这点也为底,既使得Q323截止更可靠。当slp_s3为高的时候,不起作用

网友:
vcc3是vr_rdy的上拉电压

网友:
SLP S3 和 VCORE 这2条搞不太懂  应该是一起高 一起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持嘉965电路中,vr_rdy、slp_s3、vcore三个信号都加在三极管q323的基极,slp_s3、vcore这两个信号是如何影响ICH_VRMPWRGDR的产生?
slp_s3、vcore这两个信号不会影响ICH_VRMPWRGDR的产生
因为这两路中的R1902  R26691是没有装的   所以说他们到不了Q323控制极
2、q341和q341 d极的vr_rd引入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vr_rd这个信号 才会影响  ICH PG  关于这个的作用还得追图纸才知道还有就是q341在这个板上也是没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