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90GXB A2+ 主板 所有SATA设备不认 求助

楼主(2010-07-28):
表现为SATA设备不认  或者 有时候在BIOS下SATA显示硬盘处可以看到  但是启动设置处认不到硬盘    确定硬盘 光驱等没问题  求高手相助

网友:
IO要么桥有问题

网友:
郁闷了  发到厂家修  等了一个月回来 还这样 跟没修的一样

网友:
以前有个朋友说把SATA接口换 一个就知就行了试试

网友:
你先用WINPE进入看看。 能不能找到硬盘或者用分区工具也行,如果找不到,那就是主板了

网友:
查看一下CMOS设置是否正确,硬盘模式有好几种呢。
换电源和数据线试试。

网友:
返到厂里说是好的,完全可以证明主板是好的。
sata硬盘线和ide硬盘线有很大的不同,sata硬盘线两端不能随意安装,如有扭曲,当时或时间长了很容易找不到硬盘,最好在安装时要自然弯曲。
解决方法:更换硬盘线,两头要自然弯曲,切记

网友:
线跟 电源绝对没问题  都不知道换几次了   BIOS设置的话也没问题  都恢复过的 连SATA光驱都认不到

网友:
主板BIOS默认设置SATA时关闭的 请进入吧它设置为打开状态

网友:
如果不行 处理下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没打开的话  那原先为什么能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到BIOS里能看到设备吗  默认设置时打开的吗  如果不行那就是南桥问题了  因为SATA得线路都通到南桥里面去了

网友:
我敢断定LZ这块板子没问题。这种板子在BIOS里是看不到硬盘的,你接好有系统的硬盘,你会发现有硬盘的 不过速度很快 一闪就过

网友:
LZ这块板没问题

网友:
无盘网吧电脑有见,先刷个最新官方BIOS。

网友:
LZ你这个问题我昨天也碰到过。不过我已经解决了。不是主板或者是硬盘的问题。而是BIOS里面的设置问题。先把BIOS的SATA设置好了。让BIOS可以看得到硬盘。然后GHOST系统,可能会发现就只剩下左上角的一个光标在闪,其它的不动了。你只要用光盘来装就行了。不要用硬盘对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到设备  但是     我插的那个口 我BIOS下看到是没设备 打开会卡一下的
另外IDE接口的硬盘就正常

网友:
不认的话,把机器复位下看看,我有快盘,不复位,不认硬盘,ST的, 机器一重启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STAT数据线耦合电容的对地值   刷BIOS   加焊南桥或南桥坏

网友:
南桥的面比较大了!!!

网友:
如果LZ在BIOS里面打开了的话,。。那么一般就是南桥问题啦。。。

网友:
刷BIOS 测CLK是否正常  就换桥

网友:
加焊南桥测试一下,不行换南桥

网友:
送保时有贴标说明是什么问题吗?返厂维修有些厂商是会忽略接口问题的,所以一般有返厂的都必须贴个标在上面说明什么问题省得浪费时间寄来寄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跟我的上家说  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他的上家说.....

网友:
BIOS 下 设成 AHCI  或  IDE→AHCI  可以认到  硬盘  但是分区不行  老是在分区的最后关头卡住
硬盘是全新的

网友:
明天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不用修了,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确定外设没有没有问题,就整主板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