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100 一奇怪问题

楼主(2010-07-28):
一奇怪问题,东芝A100-906,上点正常,不显,外接显示器晃一下不显,按切换键,东芝A100-906本机屏亮 ,插硬盘偶尔能进 ,请高手指教 是显卡问题还是屏的问题!谢谢 急
显卡

网友:
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看CPU座后面有没有滤波电容,加几个试试

网友:
和滤波电容有什么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