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奇怪问题

楼主(2010-07-28):
   拿到机器是不加电,  机器有电池,插上电源无电流,  按开机没反应,  后来拆下电池,再加电,  一切又正常了,  单用适配器没问题,单电池也没问题,两个一块用也没问题, 然后又反复试了几次,  没问题,以为是静电问题,就交给客户了,  第二天一早客户又回来了,说昨天用了2个小时又不行了,    客户走后  拔插了下电池又好了,  机器开了一个晚上  一切正常,      ·······
             从现象上看, 刚开始不加电应该是保护了,  但是为什么保护呢,  会不会是电池坏了呢?    那位前辈遇见过这种问题,  烦劳指点下···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
听说,  X60的机器电池问题多多,    没有人指点下吗

网友:
应该电池供电出问题啦
好好看看

网友:
电源和电池供电 转换电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把

网友:
加焊下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