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白光焊台

楼主(2010-07-28):
淘了一根白光HAKKO T12-B复合烙铁嘴,打算自制一台白光焊台,现在的方案是用一只一百瓦 十九伏的环牛变压器做电源,听说白光T12-B烙铁嘴的最高不要超过二十四伏,否则易烧,那原装的焊台是否烙铁嘴只有整流没有滤波,只是控制电路有滤波。否则的话烙铁嘴供电有整流滤波,那电压不得高达三十几伏。现在我正考虑是不是该弄个伏数小点的变压器,用5安全桥 3300/35v电解整流滤波做电源,谁有942焊台电源部分的图
制成品图片在 10楼

网友:
942电源板

网友:
那二只大电解是多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图片了。手中只有951了。
电解不大。

网友:
看来t12对电源要求并不高。。。。不用整流也问题不大。。。。等我完成后,再上图和谈一下心得。。。。。

网友:
我的以前用220V转110V后,测的电压30V。市电250

网友:
是24V,只是原电源是有两路,一路是给发热芯的,另一路是给MCU供电的。

网友:
已完工。。。试用效果不错,温升特快,配合吸锡器试拆主板的电容和并口座,温度调到一半多一点,都能很好溶锡。调到一半时温度测了一下 三百度多点,调最小时一百五十度左右,试用一个多小时就全桥稍热,变压器微温。我是用光驱做壳,内部全掏空,前后面板用机箱光驱位的挡板,做起来十分方便,外壳散热接地。好看又结实,因买的是二手烙铁头,上锡不太好,再试用几天看看,没问题再买个原装头,到时我现在用的赛克852d+就让它下岗了
用十九伏环牛加全桥加3300uf/35v电解做电源完全没有问题。空载时二十六左右,负载二十多点,应该很安全。

网友:
上面这电路板好像是直流输出的吧?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你的烙铁架用不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