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马上就白屏。你们有见过吗?

楼主(2010-07-28):
一台三星NC10的上网本,用电池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插上电源适配器充电,马上就白屏,拔开电源适配器又可以正常显示了,关机,再插电源适配器,也可以正常的充电进去。。小弟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请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三星

网友:
拔下适配器还是原来的显示画面么?要是还是原来的画面,你查下开启信号吧,估计是插上适配器后影响了开启信号导致的。。。

网友:
适配器和电池的不同之处就是适配器电压比电池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