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城ATX-350P4电源正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7-28):
一长城ATX-350P4电源SB有+5.8V,短接绿、黑两线后,里面的12V风扇动一下即停,各路电压无输出.

网友:
更换各组滤波电容
补焊次级输出的大功率元器件如:电感、电阻。

网友:
+5V或者+12V中有一路短路或者过载,如果风扇停转后有“吱吱”声,证明是待机电路过载,

网友:
此电源没加任何负载,风扇只转了几圈就停了。

网友:
保护了,查查短路

网友:
电路保护了.查保护电路.

网友:
查输出整流管

网友:
我今天维修一个金河田电源型号:ATX-315WB&P4 PFC,开机SB有+5.1V,短接绿、黑两线后,风扇转一下后停机,紫色线5v。初步判断应该是次级电路的故障,打开电源检查发现3.3v输出接地电阻烧毁,连色环都看不清楚了,参考其它TL494电路图该位置的电阻大概是10欧至20欧,确定换了一个15欧电阻,查同线路接地的10v/4m7电容漏电严重,将其它几个电容拆下来测量都有漏电问题“外表看不出有问题”,全部换新的。再测试其它元件没事,插电检测全部正常。

网友:
单独加负载时只有5V马上保护。别和组正常,负载是吹风机里面的一断发热丝。

网友:
是次级保护了!查一下后级肖特级二级管有没有击穿!电容有没有鼓包!芯片的反馈电路有没有问题这些都耍要楼主细心查的

网友:
保护电路故障  检查 输入滤波电容是否鼓包 漏电 检测 第二扇热片 3个二级管看看是否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