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有一块相似问题的BG-72板

楼主(2010-07-28):
一块BG-72,客户使用过程中突然当机。检测该板,加电不跑码,测了CPU旁边供电部分电压正常。CPU座子加焊后跑一下FF,再开又是不跑码。

网友:
刷新下BIOS看看

网友:
你都知道是CPU座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后如果是直接显示FF还是没有跑码  不跑码的板还得从查起  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查一下,北桥到南桥,到U座的数据线

南桥不良也会出现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