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不能用

楼主(2010-07-28):
一个GBM的桥 USB不能用 供电正常 换南桥无效 给点思路

网友:
补充对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
是都不能用,还是一个不能用啊
如果都不能用就是南桥没有做好,

网友:
48M时钟有没有供到南桥。然后USb Controller还有两个支路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正在查 如果能给提供个ICS 6201210的引脚定义图或者寻找方法就好了

网友:
大多数时钟不提供资料。直接去论坛找整机图纸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  刚测了48M正常  这货进过水底下的电容换过 发热好像也不正常 头疼啊

网友:
如果时钟信号时好的 北桥也有可能 我修到过啊

网友:
5V供电 时钟 信号

网友:
你的usb设备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加焊一下USB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过

网友:
1是 USB供电
2是USB口到南桥之间的电阻
3南桥
    另外有的本子的USB供电不是一直供电的,是通过开关元件供电的,查查看是否是这个元件损坏?

网友:
重点查偏置电压
南桥旁边,背面有无缺件

网友:
我碰过类似的问题。换时钟好了。不过我的USB没电压!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 是不是线路微短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里没USB没有打开啊

网友:
先软件在修硬件  一般换南桥都可以解决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是个蠢货,供电 怕供电不够直接飞5V  南桥换了  时钟 测了半天正常  量了一下午南桥周围的原件都没发现异常,今天正准备让小弟装机退货看了这位仁兄一句 试下吧 靠真给说中了 哥服你

网友:
有可能南桥是好的,断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