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6520用什么管子代替

楼主(2010-07-28):
不要说用2N6517代替

网友:
2N6517与2N6520应该是配对的,2N6517是NPN的,2N6520是PNP的。
我把资料发上来,你看了后自己到电子市场去选择

2N6515 2N6517 2N6520.pdf

网友:
支持二楼看法,你自己都没搞清楚这两个是什么管子吧。
不是所有的管子都能找到原型号的,你的意思是,找不到就不修了?
注意,这是高FT的管子,代换要特别注意这点。
耐压与功耗不是问题。

网友:
2N6520 6515 6517资料已有,没看仔细6515 6517是NPN管

网友:
2N6520已经邮购,市场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