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 康柏v4000无显示

楼主(2010-07-28):
康柏v4000能正常开机,无显示可能是显卡虚焊,我不知那个是显卡,不知vs548af是不是,有那位高手知道。如果不是是不是集成在北桥。
显卡

网友:
V4000有高配的 显卡是:ATI Mobility Radeon X700 低配的是集成的显卡

网友:
是不是集成在北桥

网友:
我的笔记本配的,我找不到显卡,它是不是集成在北桥的

网友:
一般都是集成在北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