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E-VM

楼主(2010-07-28):
一块华硕P5PE-VM上CPU测量无CPU核心电压,上假负载测量CPU核心电压0.5V,VTT有1.2V的电压,内存电压2.3V和上拉电压1.2V(会不会偏小?),CPU座用带灯负载测试,灯全亮,应该是好的,座子没有存在虚焊,南北桥的电压也正常,手头上没有CPU供电的电源IC可更换。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下供电管,有时软击穿

网友:
内存电压2.3V和上拉电压1.2V
          偏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2.3V内存供电可视为正常的,重点应该修CPU核心供电那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电压2.3V  先不用管他  上U测一下看有没有供电  有些板要上U才会有供电的  如果没有  查CPU供电产生的条件

网友:
上U测无CPU核心电压阿,电压为0V,有1.2V的V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