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来一下

楼主(2010-07-28):
超磐手 AF520 ULTRA开机就显示这样的了,我已重写了bios,换了I/O,换了桥,还是这样,请问有哪位高手搞过这样的问题吗?指点下好吗???

网友:
怎以没有人回啊,版主能帮忙看下吗??

网友:
第一行: XXXX主板BIOS  恢复屏幕
第二行:请按回车键
第三行(红色):驱动器A错误或不存在
第四行:插入主板随机CD光盘到光驱(看下面的笔记)
第五行:(红色)键盘错误或没有键盘

下面的笔记的意思是叫你怎么刷写BIOS文件。

楼主应该多学习英文啊!!!

网友:
呵呵,没办法啊,文化太高了,那出现这样怎么处理啊?晕呀!!

网友:
磐正主板的精灵bios功能就是可以在bios文件损坏的情况下借助光盘中备份的文件自动刷新,LZ去官网看看有没有相应的BIOS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键盘如果没反应先修键盘 电路

网友:
BIOS程序应该刷写最新的

网友:
已刷过最新的BIOS了吗?我觉得应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键盘按键是不是粘住或短路导致一开机就进入BIOS刷新界面,呵呵,当然这是一种比较低的可能性。

网友:
搞好啦,多谢各位大哥的回复,我再重写下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