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06不触发

楼主(2010-07-28):
求助!一MS-7506主板不触发,PCI A14有3.25V的待机电压,RTC跳线中间脚有3.3V电压,A14对地阻值为41欧,此板为单桥,我把网卡和声卡芯片取下来了,还是一样,请问是不是桥坏了???
请提供下维修思路,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维修思路就是开关到IO  IO到桥  桥返回给IO和MS芯片的信号  再就是IO到绿线的信号   按着这个顺序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