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x10 显卡怪问题?

楼主(2010-07-28):
前两天客户送来一台x10 机器独立5200 显卡.故障是花屏。。。拿上手就直接做bga了。。。因为这个都通病。。客户用一天,说还是白屏,第一次返修,换显卡,,测试3个小时没问题,让客户拿走可是过了一天,电话又过来了。。还是白屏,开始以为是没做好加焊了下。。好了。。。等到晚上开机测试还是白屏。。机器拆开感觉不是显卡测试显卡周边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怀疑是晶振问题,,换后来是老样。,但是发现有一个规律只要做下GBA 就好半天 过几个小时就点不亮了。。白屏。。。有时候还有报警声。。1长2短。。本人不怀疑是显卡问题,,换了3个新的显卡都是这个样,,好用半天,,机器一凉就不行了。。问下有没有那个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显卡下面的PAD点有问题了呀     会不会有即将掉电的隐患

网友:
不掉电的。。。就 是白。蓝。红。。在闪。。。

网友:
查下显卡周围的电容,可能有的电容不是很稳定,加热后一段时间能正常工作,过后就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b 板有问题怎么搞啊。。。请指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错了    是会不会有即将掉点的隐患    显卡热胀冷缩  导致不稳定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换板子来得好

网友:
象这样的不稳定,我觉得还是更换主板就比较好,那样也省事

网友:
兄弟。。。换板。。客户不干啊。。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网友:
换板才多少钱,我卖了十几片这个X10板了,都在淘宝上卖的,三百多元,崭新新的,你需要的话与我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