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恢复 -- 小菜鸟来恢复分区列表(未通过)

楼主(2010-07-28):
朋友的电脑无法识别硬盘,但在BIOS中能看到硬盘的信息.
听了朋友简单的描述后,第一感觉就是硬盘分区坏了,所以爽快的答应朋友--你的硬盘能修好.

1. 通过Chinafix维修光盘进入WinPE,打开我的电脑没有发现硬盘.

2. Chinafix维修光盘--硬盘维修工具很多,但还是选择在WinPE下用DiskGenius中文版(这样很直观)

3. 发现硬盘

4. 搜索已丢失分区(重建分区表)

5. 能找回丢失的硬盘分区,但新问题来了--无法保存找回的分区列表
6. 试了很多次,没办法了. 只能将分区内的任何文件复制到指定的文件夹中
    a, 首先在文件列表中选择要复制的文件,可以多选。然后在被选文件上点击鼠标右键,弹出文件操作菜单,如下图所示。也可以通过主菜单“文件”中的菜单项实现相同功能。

    b, 选择“复制到”菜单项,然后选择一个文件夹。程序会将选择的文件复制到指定的文件夹中。

7. 备份好所有的数据后,重新对硬盘进行分区,在格式化.硬盘有可以重新实用了.同时对硬盘进行其他测试,发现有坏道,正好出现在硬盘扩展分区的位置.导致扩展分区列表数据丢失.

总结:其实硬盘无法识别,很多情况都是硬盘分区列表丢失引起的,一般情况下都能找回,并能100%成功恢复数据.

有条件的应该先对整个硬盘进行Ghost后对备份盘进行数据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