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init#与cpu rst#区别

楼主(2010-07-28):
CPu init是否是CPU初始化?和CPURST就是cpu复位区别?请解释?他一般有什么用途?是待机就有还是开机之后?回答就加分。
cpu

网友:
INIT#初始化cpu的外部寄存器 这个信号必须是在cpu空闲的时候才会有效 rst就是全部复位 不管cpu是否在工作 也就是复位了sus供电了

网友:
有CPU-RST#这个信号吗 ?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cpurst你都没见过吗 你没有听说过rst信号 reset

网友:
是低电平有效 但是我们测量的时候却是高电平 因为复位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在几十个毫秒就结束了 在非复位的时候 都是处于高电平的

网友:
明白了 !老大就是老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