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报错

楼主(2010-07-28):
这块主板,触发报这个错,不知什么问题,哪位见过。。。

网友:
系统引导中毒了,清楚MBR的引导记录

网友(点评):
可以说下具体怎么清不。。。

网友(点评):
可以说下具体怎么清不。。。

网友:
重新分区,装下系统,不行换硬盘试一下。

网友:
修复分区引导

网友:
在这说明下,这是客人的硬盘,是从别的一台机子上拆的。自己没有测试IDE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如果好的话就是硬盘问题。 再跟客户谈

网友:
硬盘  系统吧

网友:
用WINHEX软件修复一下硬盘

网友:
你是不是进DOS工具的时候报这个错误啊
如果是的话换个DOS工具就可以了
如果去掉硬盘和其他一切可以引导的工具还是报这个错误的话刷个BIOS试下

网友:
1.光驱读引导盘出错(换光盘、光驱)
2.内存报错(换内存)
3.主板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内存报错,换根内存试一下

网友(2011-06-17):
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1-08-15):
楼主好了也回个帖呀

网友:
都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内存换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