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7-28):
【板  号】715G2538-3-LEG
【适用机型】联想
不知道哪个维修的把上面的电源IC拆了。我又想不起来是么个型号的IC了,各位大大。知道的说下

网友:
把机器的型号,电源IC部分最好拍些图片传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传上来了,快帮我看看

网友:
IC在背面吧,应该是个EA1503什么的

网友:
谢谢了。我下载了个EA1530A的图看了下,就是这个,感谢楼上的

网友:
刚好我手里有一块这个板,是EA1530A。LZ顺便也帮别人打了一次广告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办法,手里没有这个图片,用手机照也不清楚。就在别的地方找了个,呵呵,还是谢谢你

网友:
这个联想的好多都是这个问题的,都是EA1530A  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