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停重启

楼主(2010-07-28):
有一台机子第一次有时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操作都正常用关机键关机后再开机就会不停的重启;有时进系统后用“开始”的待机后就死机了怎么也开不起来。这样的问题一般是桥的问题还CPU的问题。请能朋友指点思路。

网友:
补充一点我有测量EC和桥的时钟都正常,3.3VSUS,5VSUS,1.2VSUS都正常,不正常的是3.3V,5V,1.2V会不停的开和关。我进一步的测量MAIN_ON,-SUSB和-RSMRST_EC这几个信号的跳变时序是一样的。其它的PCICLK,PCIRST;CPURST,CPUCLK, PWREGOOD也都在跳变后者的时序比前的者的时序要晚几十MS.

网友:
应该是复位信号的问题哦 重点查下

网友:
最小系统  测测复位脚上的电压 查查复位信号

网友:
换板子  估计修好了也不稳定  井水了吧

网友:
我已经拿去换桥了,两天后可以回来。

网友:
果然是桥的问题一干就好。不知是内部的哪些单元损坏了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重启这样修好还真是头回见

网友:
大哥,你都是高手了,还问我们小弟啊。

网友:
测测复位脚上的电压 查查复位信号。。。。

网友:
我建议楼主还是去看看平台的设定吧。。

网友:
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口误了哈  应该是显卡的设定问题  我觉得这个方面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能说说你那个是什么机器吗???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South Bridge problems too.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也是相互学习,在技术面前大家只能相互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外围的EC时钟都正常,主时钟它是3.3V供电,主电源在跳所有的3.3V,1.2V,5V的供电相关的电路 都会跳。外围我测量N遍了,我分析是桥的问题但我不知怎么解析它的原因,这也是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准。我把一些东东发上来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意见和学习一下其它的分析方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了时钟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一我就怀疑BIOS,我以为有一部分程序丢失了,因为我测量LPC线上的信号时都不正常。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修好了或有个结果请楼主回下也让大家知道是怎么搞好的。楼主说的对只以大家交流才会有进步,要不然中国怎么会搞对外开放政策呢

网友:
楼上的 估计加焊会好吧!  看样子像是 slp-s3信号不好!不知对不对!

网友:
内存不行也会这样的。

网友:
桥问题···这也行··学习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