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无待机

楼主(2010-07-28):
求助IBM T41没有3V5V,MAX1631自身条件都正常,现在就是7脚和28脚没有3.3V开启电压。
TB57脚供电正常59脚有3.3V给PMH4,7脚。PMH4 7脚有3。3V,25脚26脚没有波形,43脚也没有电压,PMH4更换过,请问下PMH4具体的工作条件是什么?我非常感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我解答呢,我很急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RTC

网友:
上楼的,能不能说的更清楚点呢。感谢了。

网友:
现在修好了,是PMH4 73脚电平没有被拉低。
PMH4 PIN73脚是一个就绪检测脚,当MAX1631的VL5电压正常后会使Q53的G极为高电平5伏,Q53导通使Q53 D极为0伏。当PMH4 PIN73检测到有效的EXTPWR#信号后,就确认外接AC于接入且MAX1631也入于待命状态(实际上就是在等PMH4,发送MAX1631所需的PIN7,PIN28,NO5,ON3信号)并从PMH4 PIN43脚输出3。3伏的VCC5M-ON-PMH4,并通过R866转换成VCC5M-ON,加至MAX1631 PIN7,PIN28使MAX1631产后VCC3M VCC5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