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35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07-28):
如题 ACER4235不开机 接电流表没有待机,拆机测发现
TPS51427没有3 5V输出,找图纸发现图纸上是ISL6237看引脚
基本一样,测TPS51427  只有 6脚19V  5脚3V 其他都没电压
之后我想找个tps51427换上,找了半天没有后来就找了个ISL6237
换上还是没有3 5V后来测6237 6脚19V 3脚3V多其他的还是没
电压,现在就是搞不懂 7脚LDO 是怎么才有输出,还有tps51427和isl6237可以完全互换吗?

网友:
呵呵  搞了3小时改了下电路终于搞定了。
换了ISL6237后3脚有3V电压,我把3V电压飞到4脚EN LDO之后把PR46换了个0欧的电阻
通电3V 5V都有了 开机插内存跑马亮机。
反复开了 10来次  次次亮机。
现在知道了 7脚的LDO要有输出 , 前提4脚EN LDO必须有电压。
可是4脚电压修不出来 只能改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