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mcp61自动断电

楼主(2010-07-28):
这款主板用了一年多最近老出现自动断电故障有时能用很长时间有时一开机就断电需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开机但是用不了多久又断电了郁闷啊

网友:
你看一下CPU温度,可能高了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61的桥很容易空焊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CPU温度啊  电容鼓包啊 MOS老坏啊

网友:
回焊桥吧,一定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焊一下桥 和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楼主的故障现象比较符合现在高温断电保护的特征。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鼓的,换掉。再有就是量量电源有没有短路和电压不正常的。都没什么问题就换桥喽

网友:
桥的散热问题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呵呵我换了个cpu好了但不知到时什么原因啊

网友:
cpu温度一到70多度就关机了但有时根本就是一开机就断电就这些现象把两台机子的cpu调换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温度过高引起保护

网友:
你对换的两个CPU型号不一样吧,可能换过来的功耗比较低所以不出现之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