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版Diskgenius恢复分区表(抄袭未通过)

楼主(2010-07-28):
个典型的因误克隆操作而导致分区表损坏的事例。在笔者赶到之前,这位仁兄已经试用了Disk Edit、Debug、Easyrecovery等工具,可不是操作复杂、需要很专业的知识就是得一个一个文件地恢复出来,天哪!那上百、上千MB的文件得花上多少时间呀!况且那2G的C盘根本无法容纳。其实,完全不必这么麻烦、也用不着如此紧张,只要重建损坏的分区表就一切OK了!那就快请出咱们的主角——一款小巧(只有108k)而功能强大的硬盘维护工具Diskgenius吧!(Norton 2002实用工具集中有,也可在各大软件网站下载得到。)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Diskgenius是如何通过几千简单的步骤将丢失的分区找回来的。
  1、运行Diskgenius,记住一定要在纯Dos下运行、这样你后面做的工作才会生效,运行后它会自动检测当前硬盘并将每个分区的信息详细提供给你(如图1)。左边柱形图表示硬盘、有几截就代表有几个分区,最下面深蓝色的是主分区,上面一大截灰色的是被误克隆后丢失的分区(现在变成了未分配区域),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一大截灰色区域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正常是带网格的蓝色);右边的图表是硬盘及各分区的参数信息、非常明了。

网友(2007-07-13):
2、在莱单栏点选“工具/重建分区”,Diskgenius便开始搜索并重建分区(如图2)。

网友:
搜索过程可采用“自动方式”或“交互方式”,“自动方式”保留发现的每一个分区、“交互方式”对发现的每一个分区给出提示并由用户选择。  这里我们点选“自动方式”(如图3),

网友:
接下来出现搜索进度指示界面(如图4),

网友:
很快分区表重建就完成了(如图5),这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左边柱形图的灰色区域变成带网格的蓝色了,右边图表中是各分区的详细信息。“呀!那不是以前的分区吗?”这位仁兄兴奋地叫了起来,呵呵,别急,工作还没完呢!要让它生效就赶快点击“确定”吧。

3、点选菜单栏“工具/重写主引导记录”(如图6),

网友:
Diskgenius一阵忙活,很快就将分区信息更改完毕(如图7),点击“重新启动”,一切OK!

网友:
等熟悉的桌面出现后,这位仁兄便迫不急待地打开“我的电脑”,呵呵、D、E、F盘全都回归了,再进去查看里面的文件,哇!全部毫发未损。  至此,一场数据恢复战就这样被Diskgenius轻松搞掂了。算算时间,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哦!

最后,笔者还想给各位提个醒:
(1)万一遇到此类情况时最好不要再往硬盘里写入数据;
(2)平时做好备份工作。可将Diskgenius和分区表信息都备份到启动软盘上,以备不时之需。
(注:其它类似情况下的数据恢复操作类同。如果不能正常进入系统,可用启动软盘或光盘进入Dos后运行Diskgen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