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一下MAX1999的工作条件,它和MAX8734A是可以代用的吗?

楼主(2010-07-28):
今天接到的这台机子,就是不出3V  5V待机电压,供电芯片是MAX1999,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呢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我换了两个就是不出电压。。图纸在这里

网友:
不能代换 定义不一样

网友(点评):
可以代换的,论坛早就有相关的帖子描述!

网友:
和8734能换

网友:
芯片完全可以代换的,。
查下ON3  ON5  SDHD正常吗?

网友:
主要查下主要的引脚定义

网友:
先查供电 再看控制信号 ON3  ON5  SDHD

网友:
   能换的 先看shutdown 然后看enable

网友:
1999与MAX8734A是可以替换的,工作条件:20# V+  17# VCC(当20#V+正常时,内部分产生线性电压AL一般是5V)3# ON3 4# ON5 6# SHDN#(此脚无高电平,整个IC不工作)8# REF

网友:
下两颗芯片的PDF档 比较一下定义脚就好了 一样就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们了还有楼上的朋友你们说的很详细,SHDN信号是高电平的吗?我测过主供电以及它的自激压,有些人叫辅助供电,REF基准电压是2V的正常,那些供电也正常,ON信号也正常,都为5V,SHDN也是有十几V的电压,我也换过一个IC了,但就是不出3V,5V...

网友:
3M 5M输出端电阻是多少
3M 5M的上下MOS管G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复 逸风 的帖子都有100多个值呢,下管的G极无电压,上管好像还有5V我想应该也不正常,但换了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
  控制都正常 先检查后极是否有短路 再检查boost  限流和电压fb 如果都正常代换滤波电容 再不行代换电感 如果能测量瞬间的波形 没有波形的那一个你先代换

网友:
插电瞬间又电压吗

网友:
MAX请和1632一个搞法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仔细测测

网友:
楼主接的是什么牌子的本子啊,现在插上电有等机电流吗,
有个别特殊的本子待机就是没有3.3和5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测反了 ,是不是下管G极5V,上管G极无电压哦?

网友:
MOS管的G极电压有没有大于19V呀

网友:
主板的配备有点区别,可能有点差距哦,是不?

网友:
是可以代替的

网友:
这两个是可以代换的,我用过很多。呵呵

网友:
看来 还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两芯片可以替换,仔细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C:
看一下17脚有没有5V VL线性电压

网友:
看一下17脚有没有5V VL线性电压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了吧,REF都有2V的电压了!

网友:
楼主那是什么机器啊,有的机器待机是没有那俩个电压的

网友:
看下升压电容有没有不良

网友:
不能和8734A 代换 能和8734 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 ,两个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两个芯片的 PDF 虽然一样 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DELL 的机器待机是没有3V5V的,开机了才有的,楼主这点要注意啊,还有上次遇到一个联想的,也没有3V5V但是MAX8734A很烫 ,换了一个情况一样,后面换IO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换过是可以的。

网友(2010-09-09):
昨天也修了台没3V、5V,MAX1999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就是不出,测了半天都没结果,后来把BIOS电池上上就出3V、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