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81BD液晶显示器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0-07-28):
宏基AL1981BD开机不通电,拆机测量电压5V=3.3V,12V=8V,明显不对 ,5V电压后经过一个195的 =电阻,更换一个为205的电阻后5V正常,可是12V还是只有8V左右,开始怀疑电源IC问题,IC为OB2269CP,手里没有找个OB2279CP更换后,故障依旧,把拆下的OB2269CP换到其他同类板子上都正常,郁闷中,断开反馈电路,电压12V正常,可是5V不正常,于是就更换TL431和光耦后,故障依旧,电容都更换过了。还是一样,不能理解了。难道还是电源IC的 问题??

网友:
(个人)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看看稳压。没问题就换电源IC。网上没说能代用我都是买同型号IC

网友:
IC问题的多点,可是不好买啊这个IC,稳压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
我觉得你开始的方法不正确,最初故障是两个输出电压都偏低,按输出电压偏低来修应该是稳压控制环路的问题,先恢复原样后再修吧!你的思路不正确,有乱修的嫌疑!

网友:
反馈线路中的电阻或二极管不良造成仔细的测一次吧

网友:
60N60的G级的电阻或二极管不良,S级的小电阻改小点试一下

网友:
同型号的IC更换后还是依旧,S级的电阻目前是104,改小到多少啊,还有,二极管测量了正常的啊,是拆机测量的。

网友:
这个问题就没有人来答复下了么。。反馈电路问题该换的都换了。除了二个阻值为475的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