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加电不显示,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0-07-28):
这是个进水的本本,刚来的时候是不加电,后来换了个充电管理和 EC后加电,但是不显示,外接一切正常,但就是接屏不显示,屏供电也正常,显卡也做了,但就是不显示,希望高手们出来指导一下, 先谢了···

网友:
确定屏没有问题,就换个显卡试下嘛

网友:
外接显示一切正常, 屏上有供电,屏也没有坏

网友:
高手们,请你们出来说两句好不好, 这台本本快给人弄晕了,怎么弄屏都不亮,外接亮,谢谢了,请你们指导个一二·····

网友:
排线换一下,高压板有没问题是不是灯管漏电,烧坏了屏,!没问题找下,LVDS线经过哪些地方,查一下!

网友:
大哥,Y450的,是LED屏,没有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头疼  ...还是不用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