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p4m800p7mb开机没复位,CPU没电压

楼主(2010-07-28):
(无正文)

网友:
先修供电,复位就会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直接的问题  好简单的描述 如果你想别人帮助你那么别人也只会做先修CPU供电
描述故障时最好说清楚 明白些  你测了些什么
无U供电 先查内存 桥  总线供电这些有没有都正常查CPU供电产生条件 电源IC  VID组合   EN  BOOT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