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故障,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8):
      华擎K7VT4A主板,开机不跑代码,复位后正常跑代码,能显示。每次启动都是如此,请问是哪里故障?

      谢谢大家,最近一直挺忙。都忘了回复贴子,板子已经解决了。是复位电路上与132的门电路连接的一个272的排阻短路了,这个排阻还与灰线相连,给复位开关提供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I/O的问题大点

网友:
开机不跑码,手动复位才跑码,那就是不能自动复位了,应该是IO问题

网友:
时钟不正常也会引起 这样的问题  换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肯定是复位有问题,要查清此类故障,就要从电源,时钟,和PWRGD信号一点一点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复位什跑一下线路看到什么地方  换掉那个元件先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I/O换过了还是老问题。现在在查呢

网友:
没事     看下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