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KPL-VM时钟芯片烫

楼主(2010-07-28):
华硕P5KPL-VM主板被雷给劈了,网卡烫,不通电,拆网卡后可以开机但是主板点不亮,主板各电压正常,全板少时钟摸时钟芯片巨烫,拔电后换时钟芯片后通电没有开机就烫,再上两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在线等急呀

网友:
不好意思哈多传了一张图。

网友:
时钟供电,2.5V或者3V,查时钟芯片周围的场管和电容

网友:
先换了 还用考虑吗

网友:
查晶振压差对不对

网友:
桥有可能坏了,导制时钟发热.

网友:
先打下 有没短路啊  3.3应该都短路了 南桥也不保了  哈哈

网友:
现在电脑修也没意思了啊,我这做主板维修的都换做笔记本的了,钱好赚多了

网友:
肯定芯片坏了,换吧。

网友:
唉!3.3没有短路.时钟芯片换了三个了还是那个样.现在手上也没有那样的时钟芯片了.已经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SUS很多板就是这样  用手摸时钟芯片非常烫手  时钟芯片发烫不用管他  在有时钟正常输出  那么他就是好的

网友:
就是没有时钟输出,时钟还没有开机就开始烫了,不好搞想不透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