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击后修好竟然会是这样的,郁闷~!

楼主(2010-07-28):
              手上有块宏基的板子,型号4720z被雷击了,拆下主板目测看到,网卡口PCB板 凸起来了,接电流表,短路,拆下网卡芯片,不短路,按下Power开关时,电流迅速上涨,用手摸南桥很烫,直接干掉南桥。.................
          做好后通电试机,电流上到0.67掉电,然后重启,再上到0.67掉电。连续掉电六次,第七次机器,就亮了。一切正常。很有规律的,第七次肯定亮。 开机后,到亮机,需要30秒左右,是哪里出问题了内~! 郁闷。。。

网友:
既然有规律,就可找下时序,看看那一步过不去。

网友:
  他可以 亮的呀~!

网友:
校验CMOS参数,没有网卡了正常。

网友:
加上网卡再试试

网友:
网卡,猫等设备可能引起这个问题,要把网卡装好测试

网友:
acer 有的机器没有网卡不行,
机器开机检测网卡

网友:
看到过 有的机子 不上猫   要连续开6  7  次 机子才会亮···········

网友:
宏基被雷劈过的机器,好像都得重新更换网卡,要不然开机很困难。

网友:
网卡等设备可能引起这个问题。。要把网卡装好测试

网友:
很多没有网卡是不显的。。兄弟装上网卡再试试吧

网友:
这么有规律?没遇到过。我曾经遇到过一个HP雷击后只要上了网卡就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