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o S41摔过后 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28):
一台Optio S41摔过后 的问题求助

客户拿来说摔过了 现在是这样的,一开机镜头可以出来,屏只有白白的亮, 认真听 可以听到机了内部有几声报警声, 接着镜头就缩进去了。

请问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急呀!师傅指点下思路吧!

网友:
这个,摔过的机器,不知道摔到那里,什么元件松了,或者那里有松动,都不知道,很难判断的,

网友:
不装镜头开机试下,这个宾得的镜头坏了不好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接镜头不能开机吧!闪光部件拆了。不过镜头筒中间的那个都裂开了,不知关不关这问题?

网友:
换镜头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部分机子不接镜头都可以开机。宾得的没试过,还有富士有的机子不接屏都开不了机

网友:
现在换了 镜头是搞定了 ,但又有一问题  就是 机子只认1G 或1G以下的内存卡。  用2G的就提示记忆体错误。  用客户原机带的2G内存 开机 镜头伸出来,但屏无显。   怪怪的       但客户的 内存 我用读卡器接电脑又认哟。

  急求  指点

网友:
原来机器没出故障前,可以认出来两G以上的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