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如何拆卸液晶显示器电路板上的元器件的

楼主(2010-07-28):
我用热风焊台吹的时候,温度低吹不下来,温度高点很容易把电路板吹焦,吹胀。是我没把温度调节好,还是应该用其它的方法。谢谢

网友:
    晕啊……不会用烙铁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片的用风枪,过孔的烙铁。
温度是常识,看有铅还是无铅的。
论坛有介绍过。自己找。

网友:
烙铁320c--350c

网友:
单层板一般元件用烙铁  用风枪容易起泡

网友:
贴片的用风枪和捏子一起拆,因为元件底部点胶料。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我的办法是,吹的时候先用自制的万用表长针接触贴片的引脚,如果锡吹熔化了,就把风枪拿远一点,然后用硬点的摄子拿下来。液晶上的贴片IC反面都有胶粘着。

网友:
风枪不能停在一个地方  要转的

网友:
修液晶很少要用到热风台吧?一把刀头烙铁就可以了啊,就是换电源管理IC,一般都是8脚的贴片,可以用刀头一边焊四个脚融化锡,用手术刀抬起一点后再焊另外一边的四个脚,根本不需要动用风枪的,除非是换主控芯片或者是屏IC才用到风枪。风枪的使用要诀就是: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