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花屏。

楼主(2010-07-28):
本本来的时候数倒花屏,拆机一看没修过,果断加焊显存,式机好了。客户取走,两天后客户来了又花屏,这次拆下来显存重新做球。这次给他拷机跑3D放了一天的电影没问题 。。。就给客户打电话来取机,本想这次可以放心了,可以悲剧发生了 。过两人又来了还是花屏。 人都快搞疯了。。  求解, 是换显存,还是做显卡...大师们给点意见。。。

网友:
换改良版的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吧。和我上次一样。加焊一下好了,过两天又不行。最后还是换了一个显卡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还不行就换显存,一直换下去,最后换板,肯定好。

网友:
显卡 显存一起做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那我就找个显卡试试

网友:
我觉得也是现换显存试试, 怕做了显卡把机子在搞的不亮了那就赔打了

网友:
楼上几位大师都说的对,换新的吧!旧的如果不是开机就花的那种芯片,少弄点助焊膏做个无铅的试试。不过要小心

网友:
换改良的显卡试试

网友:
多谢楼上的几位大师的意见,

网友:
换改良显卡,风扇改常转

网友:
我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就直接做显卡吧,就算是活马当死马医吧

网友:
个人觉的你的机器百分之九十是显卡的问题,显存跟本就没问题。修过很多这个型号的本了
还没做过显存,拆下重植珠肯定好,前提是你的BGA设备和工具得差不多啊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今天换了显卡, 631的   结果屏不亮了。电流到1.10慢慢一点一点跳。。。
怎么个情况,?显存我也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换了显卡, 631的   结果屏不亮了。电流到1.10慢慢一点一点跳。。。
怎么个情况,?显存我也做了

网友:
显卡坏的?????换以前什么情况?   换的时候动了其它东西?

网友:
  做的时候显卡旁边的电容跑路了,我又复原了,但现在就是不亮

网友:
换显存,我觉得你显存应该是吹坏了

网友:
换一个吧,改良版的

网友:
之前应该是显卡不良了,显卡温度有没做好,现在不亮会不会板层断线了还是显卡没换好

网友:
做显卡这东西 是技术问题吧,上次老外拿了这片1330单板过来,试到外接花屏,后用风枪拆出来植球再吹回去OK。~~显卡我也有吹坏过~~但一回生两回熟。做BGA主要靠经验。

网友:
先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你也做好了.  不行再换显存(因为显存你做过了,很容易坏的了).还不行就只能换板了,如果还不行那就只有最后一招了 .      换人!!!!!!!!

网友:
631是无铅的。你可能没做好。建议拆下来。重新植珠。做一次。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吧

网友:
不要一味的听别人,别人的只是个参考,自己要有思路,像你这种本来把显卡显存重做一下就好了,你现在换来换去不亮了,接个代码卡看看跑多少。

网友:
会不会你跑路的元器件还没完全弄好呢? 有可能是你把显卡弄坏了,量下上面的电容短不短路,

网友:
要是报的高的话就换显卡了

要不就重做一下B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