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7-28):
如果遇到诊断卡挡d的板,大家在查好各种电压正常的时候,就直接考虑南桥,加焊不行的话,就换一个南桥试一试,因为我已修好这种板子两片了,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南要收到PG信号,无法发出RST信号,那就是南桥问题,档D0 D1 或是其它D打头的代码,还是要以测为主,南桥只是一个方面。其它的如BIOS,北桥,U座等也会导致这种跑码而无显示的。

网友:
一般D0,D1,D3 ,3D,D4出现这样的代码不一定都是桥的问题,具体的板子还得具体查,当然桥也是一方面

网友:
我是这样看D~的 如果cpu是bga焊接的那多数是座子虚汗的问题 如果不是压桥 看看走码不 这样就可以确定 是南桥 还是北桥 或者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