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调整不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10-07-28):
一联想LZH—GJ769F4调整不到底部,刚开始是按键不能调整,有时关闭显示器都关不了,按了全部按键后能调整了,不过在显示器最下方大约1/5的地方全是黑的,怎么调也调不下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下场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换IC试下,不行,就是数据有问题,因为之前是按键有问题,可能对EEPROM的数据有影响。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场集成块的负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哦。看样子这问题我解决不了,还是算了吧,纯平太便宜了,还是让他换显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