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1B 电源芯片,CPU 没有电压。

楼主(2010-07-28):
客户拿过来,主板型号,火龙王845PE 。电源芯片,RT9241B+RT9602 。测试,发现没有CPU 电压, 上假负载测,9241第十脚,没电压,第九脚,6V 电压。
我把,702取掉之后,
测CPU 1。7V 电压,但只能上,P4 1。7CPU 。能点亮。
上客户原来的CPU ,P4。2。4 的。发现CPU 不工作。
测VID 102电阻,这一路,没发现问题。
702 G极电压,有,5V 过来。

网友:
RT9241B+RT9602  我更换过。 故障还是一样, 没电压, 第十脚。

网友:
我手中有块845GVB的好板子,也是RT9241B+RT9602,我测了一下RT9241B的9脚DVD为1.6V,10脚SS为5.3V。

网友:
电源芯片坏的机率大点, 先换了他吧!

网友:
测VCC_VID是否正常
位置在U座的AF4

网友:
换掉SS端的接地电容,然后查VCC_VID

网友:
我都想知道啊
麻烦各位老大说清楚点哦

网友:
VCC VID 经过,102电阻到CPU 呀,我查了。没有问题。S端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上ADJ  还有COMP脚  这两只脚 不正常 也会引起 SS脚不正常

网友:
上P2.4后VID信号组合是什么?

网友:
可能MOS管有被软击穿的 。或性能不好的 你换换试试  我有遇到过着情况

网友:
我感觉座有问题,还是看看座吧。

网友:
我正在修这样的板子呢,电源IC都换了还是没有核心供电

网友:
不用想了.,把主电源IC换了.

网友:
vid电路有问题或坐儿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你客户的CPU烧了呢?我曾经也搞过一次跟你一样的问题,当客户的CPU是没问题的,修好后就是上不了原来的CPU,(当时处理:MOS管全换过,IC换过,北桥加焊过,只是当时没换过电容),最后只好协商加钱换CPU。换CPU后很稳定,两个多月过去了没回来返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