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7-28):
TCL主机, 能开机 , 但进不了WINDOWS , 在屏幕左上角有“一”字光标闪烁,查BIOS,硬盘是启动首选,不知何故 请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排除是不是系统问题,重装操作系统应该能解决。不行的话应该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不像是主板故障。

网友:
重装下系统看看,应该 是引导的问题吧

网友:
重装系统,换硬盘试试,刷bios,桥有问题。lz排除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 看看 ,,再说主板的事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出问题会出现这种情况   硬件有问题也会出先这种情况   先排除系统问题  系统没有问题的话  刷BIOS  不行再进BIOS里面把COM口 网卡  并口  USB  声卡  网卡等一一屏蔽试

网友:
首先你的测试设备要是好的,然后做系统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