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7200Cd彩色激光打印机电源烧坏,电源蕊片被厂家抹掉看不清!

楼主(2010-07-28):
佳能7200Cd彩色激光打印机电源烧坏,电源蕊片被厂家抹掉看不清!隐约可以看到A?9D?的字样。有谁知道上来说说!有没有代换的型号??如图: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画出图来,分析脚位,然后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试试

网友:
1脚:光藕
2脚:光藕
3脚:振荡输出,接电源场效应管S脚。
4脚:地
5脚:振荡输出,接电源场效应管G脚。
6脚:电源脚
7脚:空
8脚:接+300V

网友:
原型号是:2A09D17,没有查到资料,看了脚数,用液晶的电源蕊片203D6,DAP8A,LD7575PS代换,OK!!

网友:
现在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另外的一组24V供电也没有输出,查是由一电源蕊片振荡产生,该蕊片的5脚已经短路,型号是:5510,没见过这种电源蕊片,有谁知道上来说说。如图:

网友:
电源蕊片203D6,DAP8A,LD7575PS代换
7575不能代换这两个ic

网友:
现在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另外的一组24V供电也没有输出,查是由一电源蕊片振荡产生,该蕊片的5脚已经短路,型 ...

不知为什么上不了图。5510 5脚是+3.3V的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