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幻想主板845GVE BIOS PCB板号:M117W VER:1.0

楼主(2010-07-28):
求助幻想主板845GVE BIOS PCB板号:M117W VER:1.0 ,或者通用的也好:IO:W83627THG   时钟:ICS952635AF。谢谢各位!

网友:
主机号或是主板ERP:1100****八位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E241819 0738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海润,联想的主机号是NS开头的后面跟着8位数字,主板ERP是1100****的八位数字,如果是联想原装板,肯定有的,找一下PCI槽那,或是板子反面CPU架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凝海大哥,我的主板是杂牌的,不是联想的,就是贴着:幻想 845GVE。但是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M117W REV: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联想的BIOS我这留得比较多,你说的这个,我从百度上也没搜到。咱站内有一个链接,你看一下,这个BIOS你这主板上不一定能用,刷的话请一定做好原BIOS的备份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96681-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凝海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