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二极管内部电路图

楼主(2010-07-28):
在液晶显示器电路板上,有些形似三极管二极管,实际测量时发现这些二极管又不同于以前见过的双二极管,像标注为A7的二极管,其内部是怎样的结构。

网友:
一般就是两个二极管串联在一起了。只要电路板上三极管封装标识的是D??,直接用二极管档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