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摩托罗拉V360 i 不能识别SIM卡

楼主(2010-07-28):
机器刚开始就有点不稳定,一插直充电器就提示无效电池然后提示插入SIM卡
现在直接是开机就提示插入SIM卡,卡本身没有问题,卡槽也看了,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完了
SIM卡

网友:
有点象中央处理器虚焊了,BGA的那种。得用锡浆重置。

网友:
摩托机器不认SIM卡。看下电池检测电路。如果没短路的话。基本跟电源块有关。与CPU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