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 不加电

楼主(2010-07-28):
刚来时 试机有大电流 短路! 测主供电 发现短路 只有7欧姆,测量电容,发现给5V上管供电的电容坏了, 取掉后还短,,我是新手 现在没有没有思路了,该怎么办呢?
笔记本

网友:
把所有与主拱电相连的元件都去掉还短么

网友:
最后测得一个19V的电容击穿, 现在故障排除了. 可以加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