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n5x 939主板跑C1

楼主(2010-07-28):
此主板能通电,cpu供电1.43  内存供电2.56 内存时钟2.56  bios供电3.3V时钟1.6 复位3.3伏,ide第一脚有复位电压5v但始终跑c1过不了,请教各位兄弟啥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内存还有1脚基准电压  1.25V 、 负载电压 1.25V   在插槽边上的电阻上测    、184脚SPD电压3.3V 、91  92脚SMBUS总线电压3.3V这些都测一下没有正常

网友:
内存各针脚没有短路的吧
看线路是否有断开的

网友:
如果电压值都正常,那就打一个AD线对地。

网友:
和桥的关系满大的。你试着压下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直跑25,换bios有几次点亮过可后面又不行了还是跑2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次亮过 后面又不亮   典型的桥空焊  加焊桥

网友:
PCI-E总线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