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不跑码

楼主(2010-07-28):
接到一个客户的笔记本旭日150现在电流达到的0.7,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就是CPU不跑码,刚来时压一下座子偶尔能跑码。以为是座虚了,换之还是一样,这款机器是南北桥集合的855GME换了也不行,加焊了CPU供电芯片结果一样,PCL打阻值正常。现在除了刷BIOS还有别的可能么。因为没有示波器只是用万用表量了一下BIOS片选,没有变化

网友:
名位前辈给小弟点思路吧

网友:
压下能跑说明还是那里虚了,可能是那个BGA没有做好,用带灯的测下CPU座子

网友:
刷bios先 不过这个不是南北桥集合的吧

网友:
是集合的,主板上就一个桥,没用带灯测试,也没有编程器啊。晕。我再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示波器
如果是数字的
可以看看BIOS FRAME是否有下抓脉冲

网友:
CPU供电是多少呢?

网友:
哥们,我建议你看看你的内存和显卡,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应该有问题,也不知道

网友:
你那个是150的是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应该还是cpu坐子的问题吧

网友:
修过多少台150都是CPU供电芯片虚了啊,楼主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楼主修好了请分享下

网友:
直接加3205

网友:
这机器修过几台,都是ADP3205虚焊!

网友:
CPU供电新片 虚汗 LS整洁

网友:
修过多少台150都是CPU供电芯片虚

网友:
150真没遇到过别的毛病,楼主修复杂了..真接加焊CPU供电心片就行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用的CPU打阻值卡,发现几个点有问题,没办法又换了个新的座上去,OK

网友:
加焊3205吧,cpu供电芯片